楼主(2013-12-27):
项目需要用到三相电交流380V变单相电交流220V的变压器,其容量大小如何确定的? 已知单相负载总和为18KW,变压器容量是否只需直接按18/0.8/0.85计算?

网友A:
百度一下吧

网友B:
应该是输入2相380V,输出单相200V  输入功率22.5KW  如果是控制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如果要体积小使用自耦变压器。
不断向前

网友C:
不能用自耦变压器,不安全。只能用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输入2相380V,输出单相200V  输入功率22.5KW  如果是控制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如果要体积小使用自耦变压器。

输入是三相380,输出是单相220,隔离变压器,控制和负载动力部分均使用隔离变次级。

只是不知道像这种输入输出不同的变压器,容量选择上是否要再加个根号3系数

网友D:
在负载容量基础上加20%裕量,18*1.2=21.6KV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负载容量基础上加20%裕量,18*1.2=21.6KVA.

不用考虑损耗和功率因素?

网友E:
六楼说到点上了,是要加20%到50%的余量,就可以不考虑损耗和功率因素,但要考虑负载峰值电流,当然超长距离是不能这样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