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3-12-27):
三菱变频器用数字万能表检测输入是390v为什么输出是280v,呢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频率设的低吧?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因为万用表的电压测量使用50Hz交流电的标准设计的,而变频器的输出早已偏离50Hz

网友C:
你频率设置成为50HZ的时候你在看下输出是不是。380不就好了。

网友D:
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正比,最大不大于输入电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有些数字万用表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的,显示1

楼主:
是50hz呀,我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F:
一般的万用表不能用于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测不准的 除非是输出安装了正弦波滤波器的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50hz呀,我该怎么检测呢
你调到50HZ也测不准的

楼主:
那我该怎么检测呢请指教

网友G:
請您去電子城買好壹點的儀表,一般儀表無法量變頻器輸出電樓流電壓 有高頻載波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调到50HZ也测不准的
偏低

楼主:
你们说的对不是变频器的是事,而是电机的事情,

网友I:
大家说了这么多肯定蒙了,直接上指针式表就搞定了,别用数字。

网友J:
万用表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另外,有点变频器好像有变频器输出电压设置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