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可否装在滑杆上来回去运动吗?

楼主(2013-12-27):
步进电机的抗抖动性能如何?我想将步进电机装在一个滑杆上来回做运动,然后步进电机旋转,这样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很多运动滑台的电机都安装在各自的轴上做运动工作的,只是你需要处理好运动时的导线和机械行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运动滑台的电机都安装在各自的轴上做运动工作的,只是你需要处理好运动时的导线和机械行程尺寸。
谢谢指教,我没有做过运动控制对这些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肯定可以啊,雕刻机上面步进电机也有移动着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