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模块地址配置

楼主(2013-12-27):
QD75MH4模块地址是怎么分配的,在那里可以读出这些X/Y的地址。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A:
插槽位置软件和硬件对应好,具体的匹配看下图

网友A:
QD75MH系列大致相同,对照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槽位置软件和硬件对应好,具体的匹配看下图
我的是插在第2槽和第3槽的,用了两个,控制5轴,那地址有是怎么分配的呀,有没有用户手册参考下。

网友B:
要看你的模块起始I/0地址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