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0高速脉冲输出的故障,求指点

楼主(2013-12-27):
PLC晶体管输出,高速脉冲输出口Y0一直是高电平,是什么故障,求大神指点,Y1口能正常输出脉冲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说得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它一直是高电平?是什么牌子的plc?在脉冲输出时Y0的灯是一直亮的。

网友B:
1、首先把频率调低些看输出,如果不方便可以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2、如果程序是新写的,请查看是否有双线圈之类的
3、如果波形不对,程序不存在问题,那就检查硬件之晶体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你让他常on测一下

网友D:
plc强制输出 多测试几次看看 要不改个输出点看看(PLC有空点吗)

网友E:
有脉冲输出时闪烁的很快

网友F:
stop状态再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G:
1.换别输出点看看,比如Y1,,Y2.先排除软件书写错误
2.写条最简单的程序置位Y0看看是否正常
3.我猜你伺服不动吧,检查下伺服也行
4.楼主回来把PLC型号报出来。只有具体才好分析
QQ76214024

网友H:
Y0点坏了,去检修下

网友I:
估计是Y0输出点坏了

楼主:
换了Y1口正常了

楼主:
森创的一体式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正反转的速度会不一样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森创的一体式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正反转的速度会不一样呢?
频率给定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