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FX3U-ENET-ADP在FX通信手册里没有介绍,这个FX3U-ENET-ADP可以和3G单元连成TCP网络是吗?为什么在手册上没介绍呢?
我可以用几个3G+FX3U-ENET-ADP组成多站吗?一起连到集线器上.然后用个触摸屏去控制它们,请老大们解惑一下.

网友A:
可以!
但一个3G-CNV-BD也不便宜,不如用FX3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一个3G-CNV-BD也不便宜,不如用FX3U的

可以用一台触摸屏通过路由直接控制几个站的3G单元吗?

网友B:
FX3U-ENET-ADP  在GX WORKS2 的参数里可以设置。

楼主:
我最想知道的是触摸屏是不是只能控制其中一个站,好像这个结构3G之间彼此又不能通信,所以要通过触摸屏控制所有的站要加一个计算机组态是不是?如果触摸屏能控制所有的站就解决了。

网友A:
1、屏能控制多站,设置软元件时就有站号选择!
2、此时3G也能相互通信,例如MODBUS
  • 下载积分:+2(hyxjlf)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能控制多站,设置软元件时就有站号选择!
    2、此时3G也能相互通信,例如MODBUS

    虽然不太懂MODBUS是啥,是不是不通过以太网,另外连接两台3G?
    但也要多谢老大,屏能控制多站就能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A:
    是的!MODBUS用的是FX3U-485ADP-MB,另外用485BD也可并联或N: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MODBUS用的是FX3U-485ADP-MB,另外用485BD也可并联或N:N

    可以在几个3U之间用以太网模块后,彼此之间又加485BD来进行NN通信吗?
    我试了下触摸屏不能这样:我设一个1号开关控制第一站的3U,再设一个2号开关控制第二站的3U。
    网络通讯那里只能最多设4个CH,4个CH都是一模一样的功能的话,才能同时用触摸屏来控制吧。

网友C(2014-02-17):
    不懂你用的触摸屏 我见过台达的触摸屏可以控制不同的PLC
    用的是232 422 485等接口 在触摸屏编程的时候要设置好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