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T与触摸屏

楼主(2013-12-28):
最近调试输脱印字机,怎么断电后FX3U-32MT断电后威纶触摸屏参数全没了,请各位前辈指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用的数据寄存器是断电保持型的吗,要用断电保持型的喔。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将数据寄存器设置为断电保持式的

网友E(2014-02-05):
你用来保存参数的寄存器编号,是否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编号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