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三菱PLC怎样实现即能连接触摸屏,又能用电脑监控PLC

网友A:
加模块484或者232模块连接触摸屏,编程口给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模块484或者232模块连接触摸屏,编程口给电脑

网友C:
也可能穿越,如果触摸屏有这个功能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連接觸摸屏的時候,在GPP軟件里的連線設置里設置一下就可以通過觸摸屏利用透明通信連接到PLC了
什么叫透明通信呢?百度没找到啊!

楼主:
三菱PLC怎样实现即能连接触摸屏,又能同时用电脑监控、修改PLC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怎样实现即能连接触摸屏,又能同时用电脑监控、修改PLC程序

你的什么屏?
可以用触摸屏的端口通讯到PLC的

网友G:
电脑直接连接触摸屏的端口就可,我这边用的GOT900系列与FX2N,平常就这样监控的!

网友H:
很多屏都有穿透功能的呀

网友I:
三菱有很多机型,实现你所要的要求方法也不同
FX1N FX2N  FX3U的可以加422模块
FX3G的用USB接口就可以

网友J:
加422模块就行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