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能否加两个1PG带4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3-12-28):
恳请前辈们赐教:这个工程只做简单的角度转动,4个电机不要求联动,各自做各自的转动,完成一个往返为一周期。

网友A:
2N有2路脉冲输出,没有定位指令。没有回原点指令,20K的速度,你看着办,能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用,不行建议还是换3U吧!想省钱就换3G。

网友B:
FX3U再加个1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再加个1PG
谢谢赐教

网友C:
可以的,不够成本比较贵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