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PLC改开门机程序谁有

楼主(2013-12-28):
PLC是FX-1S。旋转编码器加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谁能帮忙写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A:
你的控制要求,动作流程

楼主:
通过加、减、调整三个按钮,手动调整好门的上限位和下限位,同时由编码器把门在上限位和下限位时的门的驱动电机的脉冲数送到PLC储存记忆起来。在要开门和关门时按开门或关门的按钮,由变频器驱到交流电机带动门上升或下降,在上升到plc储存记忆起来。与上限位和下限位脉冲数相比较控制电机停转。

楼主:
点动设置上下限位,自动时和点动设置上下限位脉冲数相比较控制电机停转,X0----脉冲输入. X1-----脉冲输入 .X2--------下降 X3------上升 X4--------停止 X5-----手∥自动 Y0---------下降 Y1------上升 Y2----------变速
找个师傅帮帮写一下好吗 ,我写到比较指令时不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