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不反转

楼主(2013-12-28):
其实应该是不正转
程序没问题,只是整理了一下接线,编码器重新接了一下
居然只有一个方向了,Q0.0脉冲输出,Q0.2方向,Q0.2有输出

网友A:
你把Q0.2线拆了看。

网友B:
安川的有点难。接过几次就好了的。
mythic

网友C:
0.2线到伺服是否正常?有输出不代表信号就进入到你的伺服了,毕竟你是在理线后出的问题

网友D:
最近才用到安川的,还不清楚

楼主:
PLC到伺服驱动器的线没动过,查过没问题。
现在只能怀疑伺服驱动器的插头有问题了,再不成只能换伺服驱动看看,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伺服驱动器接头(50针这种小插头)接触不良?
lvhonjun

网友E:
原来能用的话,肯定是方向的线断了

网友F:
硬件接线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在检查啊

网友G:
先检查下伺服驱动器接头(50针插头),编码器重新接过有没有问题?
若不行换一个好伺服驱动器上去看看!

网友H:
伺服要设置,方向+脉冲信号,位置控制

网友I:
同意10楼看法。

楼主:
换了个驱动器,居然转都不转,只能说换的也是不行(早就发现不行,叫仓库拿去换,可是没有去换)
只能等换回来了再试了,反正这台机其实只需要一个方向,
安川的东西,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呀

网友J:
Q0.2接0v试试

网友B:
安川的参数很复杂的,要仔细检查才行。你可以试试点动运行看有没有正反。

楼主:
换了套1.8KW的上去,OK,能正能反,
TMD,只能说明驱动器SIGN信号输入有问题
另外,安川伺服驱动器同一系例的,1.8KW的驱动器带0.8KW的电机有问题不? 拆电机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