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Z相接线和报警输出如何配线?

楼主(2013-12-28):
请教大大们,伺服电机和编码器配线以及指令脉冲配线以接好,并用驱动器上的“原点检索功能”测试回原点正常。控制系统测试驱动电机工作正常。控制系统共阳极输入原点信号(如图所示),控制系统控制找原点不正常,转了一会儿随意停在某个角度,还有报警输出怎么接的?头一次用伺服,请指教 (第三张图片是控制系统的原点输入方式)

网友A:
19,20根据你PLC的输入类型,选择一个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上,另一端接电源的正或负,报警信号为一个常闭信号
真诚感谢!

楼主:
输入类型如图所示。研究了一下午,没搞成

楼主:
我就是那样接的 19接的控制系统输入 20接的电源+或-都试了,没用

网友B:
我以前都是通过光偶来读取伺服脉冲输出。

楼主:
自己做个光耦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