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这3个屏能不能互换,都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12-28):
客户的型号是PWS3261-FTN触摸屏坏了,我这的触摸屏只有PWS3261-TFT和PWS3260-FTN,我的这2个型号可以替换客户的触摸屏吗,我看尺寸都是一样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把原来屏里的程序下载到新屏里去看看能不能运行不就知道了

楼主:
客户的设备在外地,要买屏过去自己弄。所以自己没办法弄

网友B:
有运行程序的话,在电脑上运行离线模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