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急的问题,触摸屏通讯的问题 求各位大侠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在这里请大家帮忙,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 富士白光摸屏V606eM10不能通讯?是什么问题?另外我读不出PLC里面的程序,通讯不了。

网友A:
通信设置对不对要么编程电缆坏了,

楼主:
通讯电缆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别的西门子PLC同型号的都可以通讯,程序也能上传和下载,这个设备的上的PLC就通讯不了

网友B:
肯定 有人设密了 禁止下载通讯

网友C:
通讯口坏了吧!

楼主:
我拆下来,端口的两个电阻10R10坏了,更换后,能和PLC进行通讯,程序度不出来,电脑上显示的版本是一个较新的版本并不能传。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