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ID温控模拟量输出怎么用?模拟量是否直接调压模块?

楼主(2013-12-29):
我想使炉内温度通过电压线性上升到某一值,使温度也线性上升到某一温度,然后下降电压,使温度也下降,然后保温一段时间,再重复上升下降,不用PLC可以做到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单片机搞定!!!

网友B:
选择欧姆龙温控仪表。

网友C:
用PID调节器啊,输出4~20MA来控制温度,温控产品有很多,根据你需要的功率选择,如功率控制器啊,周波控制器,三相调压模块,供你参考

网友D:
温度线性上升。。。你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