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ID控制无法输出,请高手看一下

楼主(2013-12-29):
PID控制无法输出,请高手看一下
机械臂

网友A:
引用楼主刘二阳于2013-12-29 10:32发表的 PID控制无法输出,请高手看一下 :
PID控制无法输出,请高手看一下
无输出的原因
1、方向设置问题
2、不支持在线模拟
3、0~40的存储空间是否被占用
4、参数是否在设置指定范围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D105为8D106为1774D209&15好了

网友B:
谢谢刘师傅为我在论坛里找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