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PLC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13-12-29):
这个图上是原来的工程师接的,我还是个菜鸟,所以不是很明白,望各位指导下。他为什么输入点的另一端都接到输入的COM端上了,不是应该接到输入端的COM吗?
还有 这样接线可以用的吗?
最好谁给我讲下这个COM端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电源是吗?
那输出端的COM0 COM1 COM2 COM 这么多 分别有什么区别啊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什么型号PLC ,分别每一组com 每组8位

网友B:
COM 是PLC输出负极,COM0 是PLCY0公用, COM1 是Y1 COM2 是Y2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输入端有+24电源,COM是公共端,也就是看你COM接什么,如果是接—的话,构成回路就可以!你的图好像画错了,接近开关没回路!

网友D:
24+ 和输出com口是一组,其他的com0,com1根据你的负载用电,输入端com这时候要与输出端com连接

网友E:
2楼说得很对,支持
自我解救

网友F:
先看一下简图:
详细内容可以下载一本“使用手册”看看

网友G:
一般来说输入输出的都是24V的,图上有220V的接到com那里了,这个真没问题?!!
lvhonjun

网友H:
com有两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内部是连起来的,都是0V,com0---3是输出的公共端,他图纸的接线是对的。
你好 我想问下 那个COM0 COM1 COM2 COM3 分别是Y0 Y1 Y2 Y3 的公共端 他给COM0--3接220VAC 就是给Y0--3 上的负载220VAC的意思吗?

网友C:
原来下面还有个COM啊

网友I:
这工程师作图能力好强啊

网友J:
应该是继电器型的PLC

网友K:
输出部分COM接220V 是可以的,但是它只针对它相对应的输出点!看个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