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9):
各位工控大虾,你们都用什么软件画电气图.    现在用的最多的电气图绘图软件是什么??

还有我想学CAD电气版的, 哪有有下载地址???  我的邮件时qiang275129042@163.com

网友A:
eplan , see electrical ,  ACE ,  AUTOCAD, 天正电气  ,PROTEL  , CAXA  , PCSHMETCAL ,solidworks  electrical,等等,当然类似于PROTEL的PCB软件只要带原理图模块的,都可以画电气图,不过相对来讲不专业。其实大多数人还在用AUTOCAD,当然EPLAN的地位确实是高,不过各种原因,用的人不多。solidworks  electrical是新出的,相当不完美,但是画个图还行。没有什么经验传授给你,要么你一个一个试,要么你先用纯的AUTOCAD先画。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这类的软件也是多的很。如果你非要一个方向,画电子,PROTEL。画电气EPLAN,保证方向不错,至于什么时候能用的得心应手,看个人能力。

网友B:
eplan.用了eplan,其它的画电气图都用不习惯,建好库之后,哪里是画电气图,就是拖放这么简单、
mythic

网友C:
一直在用PCschematic,现在打算学下eplan,然后慢慢转向eplan

网友D:
我用protel99se画的。

网友E:
autocad,protel99se,最近开始用Elec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