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触摸屏程序怎么转换成 GT1050系列程序

楼主(2013-12-29):
三菱F940触摸屏程序怎么转换成 GT1050系列程序
我以前的F940触摸屏坏了, 我把触摸屏程序读出来了,现在怎么转换陈 GT1000系列的程序 ,谢谢我的QQ 395429000

网友A:
GT Designer2支持转换的。

网友B:
大概步骤是这样的:
1.用FX-PCS-DU-WIN-C软件读出F940的画面,格式是dup
2.用GT2软件新建GT1050,设置好系统信息
3.在GT2中选择 工程--其它工程读取--通过浏览选择dup格式的文件
4.在小方框选择,点击执行,后面的都选择“是”
5.修改一些画面,特别是切换画面,需要重新编号。
6.通过GT2保存后就是GTE格式,此格式可以用GT3软件打开
如有不懂,QQ联系:2355879017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自我解救

网友C:
用GT3试试

网友D:
直接变换got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5-04):
详细你可以参考附件我做了一个文档,一步步做就可以了

网友F:
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G:
上传程序,让好心的师傅们给你搞搞吧。

网友H(2014-09-30):
我也想知道怎么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