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装配圆盘控制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请看下图: 要求:大转盘1分转一下,停下来一分钟小转盘转15分,转15分后停2分左右接着再转,大小转盘同时工作,24小时不断,相当于一个表盘,里面有12个小表盘。难点就是控制线路怎么走,因为转盘要转动,线也要跟着走。有什么方法能达到转盘与线同走?谢谢各位、
相信自我!

网友A:
你转盘上空间大不大?我们用过滑线环。大小根据你用的控制线数量有关。

网友B:
电滑环,我们大功率都用,16-20KW的柜子,我们都用的滑环。小功率更是没有问题,不过电滑环相对来讲比较贵,我们大功率的,一个1200,小功率的相对要便宜一些。

楼主:
一个1200元,是一米的长度还是怎么算的?麻烦楼上的朋友解答
相信自我!

网友C:
可以在机械方面下点功夫,小转盘太多,用滑环的话占空间太大了!

网友D:
可以参考下挖掘机的原理

网友E:
考虑一下采用在转盘上设置从站控制模式。即采用滑环连接,电源、通讯、及气、液(旋转节),这样可以用较少的滑环组进行工作。

网友F:
如果光是转动,可以不走线,电机固定在外围通过摩擦论传动就可以,有些简单的动作可以通过凸轮控制。
另一种方式是电机装在转盘上,各个工位通过汇流排给电机供电。
第三种方式:订做一个和大转盘差不多的三角皮带,由一台电机带动,可同时带动所有的小转盘。
以上几种方式我们都用过,连续24小时工作没问题。

网友G:
我以前做过类似旋转式的,在机械方面下点功夫,把电器元件放在转盘上面跟转盘一起。

网友H:
电气用滑环,控制用远程I/O 电气元件放在圆盘上 这样圆盘与外部接线比较少。我目前就是用CC-LINK 这样做的.都用几年没有出现过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