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里面指示灯通知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请教触摸屏里面指示灯通知的问题
我准备用威纶通的MT6070ih来控制两台设备,一台FX2N的plc,一台MODBUS_RTU的控制设备,我在触摸屏上显示MODBUS_RTU设备的输入点的状态,用指示灯元件来显示,现在问题来了,如何让指示灯显示的同时也通知PLC里面的元件,比如MODBUS_RTU的输入点接通时我在触摸屏上面设定的指示灯元件显示,同时也让FX2N里面的M1接通,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威纶通如何实现不太了解;
但大体上触摸屏都会有脚本(宏)功能,可以在元件ON的时候出发脚本程序,置位PLC的内部寄存器。

楼主:
恩,要写宏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
GetData(A, "MODBUS RTU", 0x, 1, 1)
SetData(A, "Mitsubishi FX2N", M, 1, 1)
end macro_command
一条读取一条写入即可,如果觉得反应不过来,读取和写入之间加一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