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3-12-29):
三菱MR-J3系列伺服,标牌上是输入三相220.那么输入单相220V也 能用吗?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松下的能。你看看三菱的。

网友B:
看功率的!1KW以上可以试机,但不能带重负载,1KW以下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这个可要看清楚咯,MR-J3-70A以下是可以用单相,MR-J3-100A不能用单相了

网友D:
你那是多大的变频器呀

网友D:
你看一下说明书,有的变频器就有那种功能,它不是说输入单项而是输入,两根220v看仔细了

网友E:
看功率,功率小接单相220V没太大影响。关键看负载的情况,否则电机达不到正常转矩
lvhonjun

网友F:
可以啊,我都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G:
MR-J3-70A以下是可以用单相,MR-J3-100A不能用单相

网友H:
公司MR-J2-70A伺服一直用单相电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