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 PLC指令OUT,SET ,REST,指令大家在程序中的使用习惯

楼主(2013-12-29):
自己也做工控程序编写有几年了,一直都习惯用SET,REST 指令,偶尔也会使用OUT指令,在网络上也看了不少关于这3个指令的介绍。想问问大家在编写程序时都习惯用那种指令。这3个指令在实际应用中都有那些利弊,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习惯用OUT(个人习惯),尤其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状态固定,某条件下状态为常ON或常OFF的开关。用OUT指令写的程序比较直观,一眼就能看懂程序想要表达的功能;而且定时器、计数器只能用OUT来驱动。

网友B:
我用OUT较多,好理解

网友C:
用out会有双线圈现象,我用得很少,用来代替out的指令是上升沿set,下降沿rst!

网友D:
我用OUT较多, 程序不易乱 断电后全自动清除状态

网友E:
我也觉得out好用点。置位和复位不好用。

网友F:
这个分情况,一般情况下用SET,RST比较多点,

网友G:
一般用步进的时候用set 、rest比较多,不用步进的时候用Out比较多(个人习惯)。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用步进的时候用set 、rest比较多,不用步进的时候用Out比较多(个人习惯)。
在位置控制的电机中,用SET.REST还是比较方便,我大多都使用的是SET,REST,用OUT复位和自锁是个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