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13-12-29):
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0点几到几百,变频器这样设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说是一般的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有些电机都是可以超频运行的,不过对电机的转子和轴承要求较高

网友B:
我们是做木地板的,开槽机上用的的电机是233HZ的,变频器的频率就应该设定为233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