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安装无数次的三菱编程软件 始终报错,求大神分析什么原因 有图

楼主(2013-12-29):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要么你的安装软件有错误,则重新下载就是了,本站资料下载区就有。
要么是操作系统的原因,例如操作系统是精简过的,或者安装了一些不适合编程软件环境的安全软件等。

楼主:
谢谢 系统是新装的正版 我也挺纳闷的

楼主:
对了 软件也是新下载的

网友A:
新装正版?操作系统是?
编程软件解压缩了?另外系统已经安装的软件有?

网友B:
是否系统问题?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环境有没有装?

网友D:
先装EnvMEL试试看。

楼主:
都安要求装了

网友E:
换个d版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F:
系统不行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G:
应该是系统不够健全,缺少某些组件,导致安装被强行中断。把最基本的软件安装完成后再试试。

网友H:
我就安装了好几次不同版本的devel/gowork2等
,XP和win7每次都成功啊。估计你系统有问题

网友I:
要先安装使用环境,再安装编程软件。

网友J: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把之前安装那些文件删除掉先,就是安装在电脑系统上的文件。一定要删除完。然后再关掉其他软件,再按照说明安装。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才成功。你试一下。

网友K:
感觉还是系统不行

网友L:
简单的哇,将杀毒软件安装前先关闭,EnvMEL、…………装好后再开启杀毒软件即可了
一般金山毒霸会这样的

网友M:
不是系统不行,
我刚开始装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把迅雷退出后就装上了,装仿真的时候害我非得把杀毒软件(avast杀软)也关了才能装上
建议重启电脑后把所有非系统必须进程都关了再试一下

网友N:
系统不行

网友O:
由于你第一次安装没成功以后的文件留在了注册表,查下如何把注册表里GX的信息删掉然后再重新装,装的时候注意安装顺序!

网友P:
如果有安裝過程應該就知道哪裡發生問題了,
一般無法安裝都是跟8樓大大一樣
先装EnvMEL试试看。
再來安裝主程式。

网友Q(2014-04-09):
首先删除的时候,应该删除注册表中的三菱项。其次安装的时候应该先安装高版本的引导一下 安完再删除,去下一个8.91的试用版,你可能是u盘驱动不支持。

网友R:
是不是之前有安装过没卸载干净

网友S:
下载一个系统好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T:
我的报工程无法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