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系列介绍下

楼主(2013-12-30):
QCPU(Qmode)系列8个类型PLC
QCPU(Amode)系列2个类型PLC
QnACPU系列7个类型PLC
ACPU系列23个类型PLC
MOTION系列4个类型PLC
FXCPU系列7个类型PLC
在编程软件上如何去选择不同的PLC型号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新建的时候,可以选择,但A系列的,GX WORKS不支持这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