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星三角

楼主(2013-12-30):
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的原理是意思呢,请大师指教

网友A:
星三角启动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

楼主:
怎么降低呢,怎么做配电盘呢

网友B:
Y/△启动就是将额定电压为U,△运行的电机改接为Y启动,相当于原电机降低电压启动,降低的电压为U/1.732。可以节省笨重的自耦降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