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的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3-12-30):
我不明白 , 星三角电机的工作原理为什么用三块接触器呢,能做过载保护吗,请指点

网友A:
先百度或是找书籍看看,书里说的也比较详细。

网友B:
二块也行呀,谁说一定要三个

网友C:
星三角启动2个也可以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D:
找电工书籍看看。

楼主:
5楼的你有线路图吗能否让我看看

网友E:
首先电机有六个接线柱,三头三尾,把六根线引出来,下面你就自己想想它怎么会用三个接触器来转换星三角的吧。

网友F:
还是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G:
这个原理说来话长,书上解说的要详细。

网友H:
星三角起动的电动机额定电流都很大。一般都在三相电源线上装三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再将互感器二次线接在热继电器作过电流保护。还可以串联三个电流表作三相电流显示。

网友I:
首先做星形启动,其实就是降压启动,因为星形连接每个绕组电压是220v,目的是限制启动电流。当机械启动后转为三角形运转,三角形连接每个绕组电压为380v。
它的工作需要三只接触器,一只通电延时闭合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启动2个也可以吗,头一次听说

你是搞工控的,看来电工知识还要多补补。

网友J:
用星三角专用的接触器,所以只需要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星三角专用的接触器,所以只需要2个

呵呵,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专用星三角接触器,看来要落伍了。

网友K:
如要正反转,需3个接触器.......

网友L:
最大的是启动接触器,无论三角形还是星型都是接通的,最小的是星型启动时用的,过了几秒启动其次大的,关闭最小的接触器,至于热保护器用一个,接线用最大的接触器

网友M:
星三角降压启动一般常用的为三个接触器,分为主接触器,星型启动接触器和三角型启动接触器,用两个接触器也可以实现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想要起过载保护,可以加装热过载继电器,其实降压启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串电阻降压启动,变频器启动等,可以多找些这方面得书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