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3-12-30):
公司一台变频器中频才使用了2年,模块炸了。就寄厂家去维修。修来后一开又炸了。 又寄去维修。修来后一开又炸了。
厂家说修后都带载测试过。郁闷!

网友A:
检查电动机和负载,还有电动机线是否短路。

网友B(2014-08-24):
先检查输入电压是否相符,然后空载试试。

网友C:
检查下负载和线路,也可能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不会接错线吧?

网友E:
输电线路检查一下,电机应检查。修好别急着上负载,先不接电机运行,然后接一小电机运行看有没有运转不正常现家,而后接大电机慢慢加速直至正常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