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在淘宝上面买了个CKD的比例阀,型号为EV2500-108-E2B4,从型号上看来是0-5V电压信号输入的,上面一共有黑白红绿4条线,但不知道具体的那条线是接什么的,有用过这种比例阀知道怎么接线的吗?谢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比例阀,学习了,嘿嘿.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B:
上官网查资料

网友C:
引用楼主新手于2013-12-30 20:28发表的 ckd比例阀接线图 :
[attachment=116512] 在淘宝上面买了个CKD的比例阀,型号为EV2500-108-E2B4,从型号上看来是0-5V电压信号输入的,上面一共有黑白红绿4条线,但不知道具体的那条线是接什么的,有用过这种比例阀知道怎么接线的吗?谢了。
附件: sm-10421.part1.rar (1000 K) 下载次数:159
附件: sm-10421.part2.rar (287 K) 下载次数:138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 下载积分:+5(新手)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