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A1000问题

楼主(2013-12-30):
各位老师:
我单位新购了奥迈切粒机一台。控制启动部分使用的11KW安川A1000变频器。昨天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触摸屏控制启动停止时,只有输入频率显示,但是输出始终为0.机器在使用,以前控制很正常,昨天突然就是这样子了。
我电话问服务热线,他说输出模块坏了,很热心的推荐了变频器维修厂家。
今天我重新鼓捣,把启动短接一下,就能启动起来,且有输出频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干了半天,自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求高手指点。
屏使用的是西门子触屏,PLC是西门子300系列。控制0——10V,

网友A:
通讯线路,PLC模拟量接触的不好,你直接把变频器的启动短接了,能正常工作,就说明变频器是好的,变频器没有所谓的输出模块,就是IGBT,电容之类的,西门子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B:
PLC没有CPU模块数字量输出,所以没有启动命令,造成了变频器不运转,模拟量模块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2位楼上的师傅!!!
原因我没有找出来,现在又能正常开始工作了。我猜测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