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三菱J4伺服怎么用速度模式控制,怎么接线啊,求图?

楼主(2013-12-30):
手册上画的不明白,我输出的模拟量是不是直接接到 2和28引脚就可以了呢,大神求助,最好也能提供个图纸

网友A:
按图接线,再调试放大器的参数,一般放大器默认是定位设置
你根据速度模式调试需要的参数,手册上有说明哪些参数是设置
速度模式的,你就按说明书先设置,再调试,会有结果的,
有问题再问,不然有些参数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完的。
自我解救

网友B:
噢 这个我 知道 你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