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请问师傅们西门子程序中的数据块是分配给外部设备的,那它们是怎么一个对应关系,就是他是怎么把一段数据 DB120到DB140分配给一个设备,是在硬件组态就已经弄好了么?我怎么能找到和修改它们呢,谢谢解答

网友A:
数据块与外部输出的对应关系是在程序编辑时自由指定的,与硬件组态无关。
如何对应,要看编程者的分配方案。
若是看别人写的程序,最好是通观全局,找到这种对应关系。当然,若功力不够深厚,或者编程者在写程序时就没有良好的规划而是随手拿来用,这种对应关系就会变得非常难找。
但对于个别的数据块寄存地址,则比较容易判断,只需要通过go to location查找这个地址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B:
数据块只是相对于地址,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自由分配的M变量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楼主:
一楼你说的对,谢谢指点,但是还有一点不解我go to location了结果他就只有一个DB224.DBX40.0我没有办法再查找了, 我想知道DB224.DBX40.0与外部怎么对应的,是什么来控制这个位的,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位,那么就要看是够有对字操作的指令;
比如有指令是将值赋予DB224.DBW40,那么这个数据就可能会影响到DB224.DBX40.0的状态;
或者DB224.DBX40.0也可能是在触摸屏等外部设备里控制的,这就更难查找了。

网友C:
       把DB120--DB140里的数据编程时用传送指令的输出端传送到指向下一个地址,如下一个地址是你编程指向设备的,假如DB120里面存放的是2进制1101,这是送给PLC输出端QB0.0-QB0.3,这时Q0.0为1,Q0.1为0,Q0.2为1,Q0.3为1,如果存放的是16进制D,这送也是给PLC输出端QB0.0-QB0.3。输出端状态跟1101一样。

   假如DB140里面存放的是2进制1001,这是送给PLC输出端QB0.0-QB0.3,,这时Q0.0为1,Q0.1为0,Q0.2为0,Q0.3为1,如果存放的是16进制D,这也是送给PLC输出端QB0.0-QB0.3。输出端状态跟1001一样。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当然DB120--DB140里面的赋值也可以通过定时器,计数器,模拟器,指针,地址等等方法分配给设备。

网友C:
    原文;   如果存放的是16进制D,这也是送给PLC输出端QB0.0-QB0.3

         更正  ;  如果存放的是16进制9,这也是送给PLC输出端QB0.0-QB0.3

网友D:
学习下,要计算机基础啊

网友E:
与外部设备连接一般都是通讯,你看看硬件里通讯的地址然后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