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大家用的USB转串口线是什么牌子的,我最近换了电脑,WIN7系统,没现有串口。然后买了力特的ZE398A,和三菱FX2N通讯,我的妈妈呀,动不动就连不上了,真心恨不得把电脑都给砸了,呵呵
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USB转串口线吧

网友A:
摩莎 MOXA USB转串口 UPORT1110(UP1110) USB-232转换器

网友A:
简介

UPort 1110 可让您的笔记型计算机或工作站的 USB (Unviversal Serial Bus) 接口可以轻松地与 1 端口 RS-232 接口的串口设备连结。 UPort 1110 透过 PC 的 USB 口增加了 1 个 Windows 串口 COM port ,且能与新型和既有的 RS-232 设备兼容,这种随插即用的 USB 解决方案很适合行动电话、仪器及 POS 销售设备使用。

特点

完全符合 USB 2.0 规格
支持 USB 数据速率最高可达 12 Mbps
无需额外 I/O 及 IRQ
RS-232 的速率最高可达 921.6 Kbps
支援 Win98/ME/2000/XP/2003 driver
使用 RS-232 的 DB9 公头
LED 指示灯号包括 Active(USB) 、 TxD/RxD (RS-232)
内建 15 KV ESD 突波保护
USB兼容USB1.0,1.1,2.0标准
连接器:USB A型
通信速率:全速12Mbps
串口界面:
RS-422: TxD+(B), TxD-(A), RxD+(B), RxD-(A), GND
连接器:针式DB9
FIFO:64 byte
参数校验位:None, Even, Odd, Space, Mark
数据位:5, 6, 7, 8
停止位:1, 1.5, 2
流控:XON/XOFF
波特率:50 bps ~ 921.6 Kbps
电源需求:30 mA @ 5 VDC
尺寸(L×W×H):37.5×20.5×60mm
机械特性材料:ABS+PC
净重:60g(0.13lb)
工作环境操作温度:0 ~ 55?C (32 ~ 131?F)
操作湿度:5 ~ 95% RH
存储温度:-20 ~ 85?C (-4 ~ 185?F)
突波保护:内建15 KV ESD保护
安规认证EN55022 Class B, EN55024, EN61000-3-2, EN61000-3-3,
IEC 61000-4-2, IEC 61000-4-3, IEC 61000-4-4,
IEC 61000-4-5, IEC 61000-4-8, FCC Part 15 Class B
保修期5 年

网友B:
品牌无所谓,芯片要FTDI的,淘宝上去找这个芯片的线就好了。
自己测试一般都用OMRON-CIF031,就是FTDI芯片的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PL2303芯片的。

楼主:
感谢二楼三楼,新年一定会发财的!
已订欧姆龙通讯线USB-CIF31.USB转串口线一条。希望好用。八十文

网友C:
我买的怎么没问题,是不是电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怎么没问题,是不是电脑的原因

你的对的,我的电脑昨天拿去重装了32位旗舰版,今天试机4个小时,一直很正常。
谢谢你,祝新年发财!

网友D:
欧姆龙USB-CIF31在哪里买的

楼主:
网上买的,今天刚到,还没有用,现在用的还是力特的,还可以。要买欧姆龙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二楼三楼,新年一定会发财的!
已订欧姆龙通讯线USB-CIF31.USB转串口线一条。希望好用。八十文

80文?哥哥你开玩笑了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文?哥哥你开玩笑了吧

贵了?还是便宜了?
收到后发现不是欧姆龙的,用起来还可以,通讯有信号灯闪烁,也还好啦。
也用不了几条,贵不贵也没太大关系,好用就行。

网友F:
我用的是力特的USB TO 232 ZE398 使用效果挺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贵了?还是便宜了?
收到后发现不是欧姆龙的,用起来还可以,通讯有信号灯闪烁,也还好啦。
也用不了几条,贵不贵也没太大关系,好用就行。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原厂的东西一般都是以K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