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四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做一台设备,要用四个步进电机,xy轴有可能同时动作,其他两轴,单独动作,可以暂停,什么plc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台达PLC、欧姆龙PLC。要进行圆弧插补的话,就用台达的。

网友B:
四轴的话,用西门子需要挂定位模块,西门子主单元只能两路输出,三菱的fx也需要挂模块

网友C:
永宏的支持4路步进输出

网友D:
用LS吧!!!!用XBC系列!!加个扩展,价格便宜在操作上可以让使用者跟方便简单!!!

网友E:
基本PLC都可以啊

网友F:
信捷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G:
欧姆龙 CP1H

网友H:
哎呦呦,不会搞啊!

网友I:
花点钱就可以搞

网友J:
对了!叫人写就好啦!我最近都帮人家搞了过4轴的!

网友K:
同时2轴运行一般PLC均可。当然,需要插补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问题,只要不是3轴同时运行,可以采取输出脉冲切换的方式,分别对应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