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線?

楼主(2013-12-31):
三菱400W的伺服既可接單相220V也可接3相220。能不能接臺灣的電源3根火線或2根火線?(臺灣的電壓3相220V60HZ)

网友A:
不能两条或以上的火线接电源,轻则烧电源模块、重则爆。必须接220V的单相或三相。三相的220v是国外通用的三相,国内用需变压器转换、400W可以不用三相的,高功率的才有需要

楼主:
大家幫忙發表下看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