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论坛里下的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没有定时器、计数器等。

楼主(2013-12-31):
我在本论坛里下的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没有定时器、计数器等。常用的常开、常闭、串开、串闭、并开、并闭都有。
是我没有正式的版权使用权吗?

网友A:
定时器输T,计数器输C

网友B:
应用指令,是要输指令字母的,不像西门子都做成了块。楼主看看说明书。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在打开软件后没有显示这些苻号吧,应该是隐藏了

网友D:
你可以切换成语句输入。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弄明白了是先打定时器T空格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