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新手请教下,定位里面的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怎么理解

网友A:
简单理解,直线插补就是两个轴走直线;圆弧插补就是两个轴画圆;
但因为两轴只能在X和Y两个方向进给,所以直线和圆不像是我们用直尺、圆规那样一下子做出来,只能将按照直线和圆的轨迹逐点逼近,最后加工出一个类似直线或圆的轨迹来。取点多少,就考量了加工精度。
看看百度出来的两周插补走刀动态图片:
1.直线插补

2.圆弧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直线插补就是两个轴走直线;圆弧插补就是两个轴画圆;
但因为两轴只能在X和Y两个方向进给,所以直线和圆不像是我们用直尺、圆规那样一下子做出来,只能将按照直线和圆的轨迹逐点逼近,最后加工出一个类似直线或圆的轨迹来。取点多少,就考量了加工精度。
看看百度出来的两周插补走刀动态图片:
1.直线插补
[attachment=116544]

恩,懂得点了,谢谢,那3轴、4轴插补,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