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在这里请教大家帮忙,汇川H2U-XP的PLC,威纶通TK6070触摸屏,可以通信上但是触摸屏上时不时提示断线,过会又能可以的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可能是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B:
如果用两线485通信容易受到干扰,要注意布线(离开其它线最好),而且应该用两线编织的方式较好。

网友C(2021-11-12):
有可能你控件的某个地址错误了 仔细检查下 可能你触摸屏写了这个地址 但是PLC程序中没有这个变量。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

网友D:
我也比较好奇,威纶通没有汇川的选项,难道选三菱的就通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比较好奇,威纶通没有汇川的选项,难道选三菱的就通用了?

威纶通有汇川选项,前面找shenzhen开头就找得到了

网友D:
尴尬了,习惯了看品牌开头Inovance,比如信捷Xinje,以前想用汇川的,没找到弃用了,多谢楼上指出

网友F:
同意3楼意见

网友G:
一般这是通讯受到干扰

做一个起始宏,把这个表中通讯口对应的LB设为1就可以了。

网友G: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z=1
  SetData(z, "Local HMI", LB, 11960, 1)
    SetData(z, "Local HMI", LB, 11961, 1)
      SetData(z, "Local HMI", LB, 11962, 1)

end macro_command

选中“当HMI启动时即执行一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是通讯受到干扰 [attachment=261763]

做一个起始宏,把这个表中通讯口对应的LB设为1就可以了。

不错。

这种方法治标

网友I:
把通讯故障故障做个延时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J:
这款PLC输入短路后不像三菱要重启,你这种现象多半是输入瞬间短路导致。通讯接触不良和干扰有可能,但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