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300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我有个西门子315-2DP,内存卡里有程序,想把里面的删掉,为什么老是删不掉,办法都用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将PC与PLC连线,然后Step7软件处于在线,在线状态下删除不需要的块。
Good Luck~

网友B:
一般是删出内存卡是那个块是OB1吗,还是其它的块,请高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删出内存卡是那个块是OB1吗,还是其它的块,请高指点啊
除了SFB,SFC以外的块,SFC,SFB 固化在PLC的ROM中,无法删除。
Good Luck~

网友C(2014-04-30):
向下摆动开关至复位,等灯亮了后向中间位stop来回3次以上,灯闪就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