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用一个PLC写程序,但程序写不进去,就会跳出这个画面,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
说的是已编译错误发生非致命错误,检查更多信息,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片,也看不到你的程序;
这种问题主要从两方面找原因:
1,你的程序确实有编辑错误,不能通过编译,这可以在软件最下方信息栏中查找到错误原因;
2,你的程序没有问题,编译能通过,但在往PLC写入程序时就会跳出这个报错,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软件版本较低,使用了英文界面,而PLC为CN的,就会出现这个警告。解决办法是将软件切换为中文版本,再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