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大的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12-31):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个问题,我第一次使用西门子S200-7的PLC CPU224 搞了两天没有搞定,请大家帮忙解决。在写程序的时候,会跳
文档 1.doc

网友A:
软件版本过低,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B:
楼主可以抓屏后上传图片,这样别人回答你的问题也不用下载附件,会大大增加你的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的,
楼主的问题图片如下:
解决方法就是换用高版本的编辑软件就可以了,
本论坛有热心人免费分享的V4.0 SP9的版本的。是目前的最高版本。

楼主:
就是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