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各位工控师傅们,今天看到一折弯机上的电液比例阀有几个接线端子,上面有模批量信号,不知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由于是英语的看不懂,有两组模批量是不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呀,也就是一个控制信号一个反馈信号呀,我把图画上来看一下,

网友A:
是博世的吗

网友A:
有型号的话,百度一下。呵呵呵

网友B:
英语看不懂可以在网上翻译。

网友C:
你画的不是很清楚D和E是模拟输入C和F是输出信号不过这个F应该输出LVDT信号的你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D:
修过ATOS的电液比例阀,你画的不清楚·,外接4根线,两个24V供电的,两个信号线,4-20ma,你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楼主何工控学于2013-12-31 14:16发表的 电液比例阀的线号功能 :
各位工控师傅们,今天看到一折弯机上的电液比例阀有几个接线端子,上面有模批量信号,不知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由于是英语的看不懂,有两组模批量是不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呀,也就是一个控制信号一个反馈信号呀,我把图画上来看一下,

兄弟整个清楚点的图呀
若果没有错的话
A和B接直流24V电源,A接正极,B接负极
D和E是模拟量输入,D是信号的正端,E是信号的参考端(也可以理解为负端)
F和C是模拟量输出,F是信号的正端,C是信号的参考端(也可以理解为负端)
O的话你已知识地线
  •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你的指点 ..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在载图时,没有放大,所以看不清楚,我换个清楚的上来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

楼主:
    是愽世的、德国产。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还是不解,只有这七根线,那么两端的a b电磁阀是怎样控制的呀,没有其它的线了呀?

网友F:
    +10V——0——-10V对应a——中位——b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还是不解,只有这七根线,那么两端的a b电磁阀是怎样控制的呀,没有其它的线了呀?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感谢分享!,谢谢,这个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