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锂电池能带动24的PLC吗?

楼主(2013-12-31):
请教各位大侠,24v锂电池能带动24V的PLC吗?

网友A:
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B:
混凝土输送泵车,用的就是24VPLC,车载24V电瓶供电

网友C:
首先要看电制是否一致,然后还要看PLC消耗的电流,你的24V锂电池有多少W

网友D:
这要看你的24v锂电池有多大的容量。

网友E:
应该看电池的容量吧

网友F:
带的动,看能带多久了。你多少AH的?
3AH

网友G:
先看看参数,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只说个锂电不好说

网友H:
是看容量么?看功率吧 电池的容量跟电机的容量不是一个概念吧!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I:
这个题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