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按照以下程序接好各连接线通电开机发现设置的时间不准,用软件监控看到闭合X0时D0跳来跳去,所以导致设置的时间不准,怀疑是拨码开关或者连线错误,但是都被否认了,现在不得不怀疑是PLC的问题了(国产三菱)。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程序的目的是用拨码开关设置T0的时间并保存在D0中,以下是程序的截图:

网友A:
沙发,坐等二楼。

网友B:
把X000换成M8000

网友C:
如何判定线路是否正常的??
可先取消DSW指令,然后分别置位Y0/Y1/Y2/Y3,分别看此时X1/X2/X3/X4输入状态是否稳定不变

网友D:
好像不使用X0吧

楼主:
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但是还好供应商帮忙更新了一下PLC程序,现在可以使用了,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谢谢论坛的你们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但是还好供应商帮忙更新了一下PLC程序,现在可以使用了,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谢谢论坛的你们帮忙分析原因,

无语中——————————————怪不得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