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4-01-01):
有个PROFACE的屏程序,我用2.6和3.1版的软件都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换操作系统吧。一般是软件或者电脑原因。

网友B:
引用楼主niuxj1620于2014-01-01 14:14发表的 PROFACE程序打不开 :
有个PROFACE的屏程序,我用2.6和3.1版的软件都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