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4-01-01):
CPU314出问题了:
现场热电阻,进模块,进CPU,通讯进DCS显示。今天始终显示0.00℃,
查现场正常,进CPU前也都正常,请教大虾帮忙!

网友A:
很可能是功能菜单RESISTOR 0-OFF 1-ON选择了0,我曾经遇到过,断电停机时间太久,通电自动设置OFF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功能菜单RESISTOR 0-OFF 1-ON选择了0,我曾经遇到过,断电停机时间太久,通电自动设置OFF状态
也确实停电时间较长,但是,开车前几天还好好的。

楼主:
最终确定是温度模块出了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