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YZRDW系列起重用涡流制动绕线转子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是8/4极 30KW  定子接法YY/△,我想咨询的是YY/△接法是不是在8极时短接4极,与接线图相符。公司买的新电机,没有接线图,我在网上找的接线图。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实际测量是386V,从低速到高速的加速过程中压降到350左右,而后电压会慢慢恢复正常,电机25平方毫米的铜线,距箱变200米,箱变的输出电压也是386V,起重机用的电机,频繁启动,电机的高速烧坏了,是否是电压过低造成的?接触器是起保停的,偶尔会因为换速时电压低而跳开,同一起重机还有两台安川变频器,也会在该电机换速时,出现UV1,而故障保护

网友A:
既然有变频器干嘛还要多速电机,直接用变频器的多段速不就行了吗?电机需要外加制动的,

网友B:
是啊,多此一举

网友C:
我用过,六级转四级的,转子没有线,接触器转换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频器虽然可以降低电机转速,但不能增加扭距。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降低转速的同时也增加了输出的扭距,在某些要求高速小扭距、低速大扭距的机械上(恒功率),变频器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所以在不使用双速电动机时就需用变速箱来解决恒功率的要求。双速电动机简化了对变速箱的要求。这需要机械设计做综合考虑。
变频器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单片机顶替不了PLC,PLC也顶替不了单片机,各自有存在的空间。

搞电气控制千万不以为电控是万能的
  • 下载积分:+1(李小响) 感谢分享!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E:
    启动电压压降过低了就会增大电流,表明电源容量不足,启动频繁就会过电流保护,

网友F:
    起重机械需要重载起动,变频器干不了这个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电机厂家发了接线图,同时决定找供电局把箱变电压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