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折腾人了吧。。各位用西门子的大哥都来看看
!!!

楼主(2014-01-01):
西门庆200的PLC,我没有把MB0~13设为断电保持区,为什么把拨码开关从STOP拨到RUN后M0.0还会保持上次断电前的状态啊

网友A:
MB0~MB13默认为永久存储区。
Good Luck~
请教C大:可不可以把MB0~13设为非断电保持用??如果不可以,那是不是需要写程序让PLC每次运行前对MB0~13进行初始化??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B:
问题描述请准确一点,错字,少字,漏字,乃大忌。。。
俺是新手

网友C:
按理论分析不应出现的,你可以用SM0.1把这些中继都复位。

网友D:
一楼正解,可以用SM0.1上电复位掉
男儿当自强

网友E:
初始化时复位掉吧

网友F:
复位一下看看
这也太折腾人了吧。。各位用西门子的大哥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