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输入问题

楼主(2014-01-02):
各位师傅:
你们好!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用什么指令输入 [= T0 K30]——————S et Y001,中的[= T0 K30]谢谢。

网友A:
ld= t0 k3 and= t0 k3都可以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还是输入不了,能否讲解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B(2014-02-07):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
LD= T0 K30
SET Y001

网友C:
梯形图 F8 输入=空格t0空格k30 就行

网友D:
楼主,6楼的方法可以,我试过了,谢谢6楼!